[笔记本电脑]
y700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04-06):
y700 不出CPU电压,刷了一个BIOS  CPU 电压有了,但还是不显示。不应该呀,再下个BIOS试试,又回到没CPU电压状态。还要刷BIOS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刷回能出CPU电压的BIOS,看看电流正常没有,查查显卡和屏供电这块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so 刷上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为主线走走看

网友:
第一种可能:BIOS
第二种:看看电流多少正常跳变吗,看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很多原因是内存引起的。
第三种”第三屏
第四;看看有同病吗
第五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