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手机不断重启就是不亮机

楼主(2017-04-06):
现在手机连接电脑不认,机型联想A780e

网友:
明显双清或卡刷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样子  也有可能是USB管理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可不可以使用命令进行双清,也有可能是usb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帮不了你

网友:
刷机双清,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