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K66OD I7的CPU代换问题

楼主(2017-04-06):
关于神舟K66OD I7的CPU代换问题,原本是用的4代4710MQ的请问题这种架构能不能上个4代I5的CPU上去呢?会烧CPU或者主板之类的吗?哪位有亲试过的?我只知道同代的I3和I5是能换的,很多机子在CPU供电上省了料,只能上I3和I5上I7一定是不行的,但是I7的板子上I5的我从来没有亲试过。哪个给解决下疑惑吧!谢谢了!
cpu

网友:
可以上,I5功耗比I7小。

网友:
可以的,我换过

网友:
原机是上I7的向下全兼容,原机是I3或I5的,想换成I7的,最好观察一下主板CPU供电用料情况,省料的最好别上.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要是I5升I7有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有试过,,

网友:
可以的,赛扬奔腾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