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爱普生635K接上打印头就断电维修

楼主(2017-04-06):
爱普生635K接上打印头后指示灯全灭了,换了新打印头还是一样!  打印头是接在驱动板带驱动板在电源板上的SLA4036K控制的 ,测量对地阻值有几组短路了!废板上找了块SMA4036更换芯片好了一切正常!

另外一台只是有一路有问题,断开一只脚还能用只是像断了一根针,要求不高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是打印头驱动坏了

网友:
很少遇到啊, 高手

网友(2017-05-06):
这是旧的板,印头驱动IC在电源板上。新的板在主板上,24个小IC。
缺针或无电的时候要测一下印头线圈电阻,对地测一下驱动IC引脚。四个IC的阻值是一样的。可以互相对照着测。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头直接烧线圈,最后要连主板一起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