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5022M示波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7-04-06):
普源DS5022M示波器对比度不能调通道一 CH1无信号
通道一 CH1光标可调 光标线不动维修显示屏断线

显示屏断线

内部电路

修复后的问题

对比度不能调
通道一 CH1无信号
通道一 CH1光标可调 光标线不动

网友:
这要不返厂 才能修好吧

网友:
这个有点棘手,估计返厂好些!!

网友:
对比度已修好

网友:
求此位置芯片型号

网友:
芯片被打磨了 ,应该是A/D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