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R9S 触摸锁 刷机能解决吗

楼主(2017-04-06):
触摸锁忘了  刷机能解决吗 线刷 还是要用 加密狗 解

网友:
刷机可以的

网友A:
直接刷应该就可以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应该就可以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没用啊  还是要之前的 触摸锁

网友B:
刷机确定可以吗  我问了别人都说不行 说要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确定可以吗  我问了别人都说不行 说要解锁

刷机可以解锁锁屏密码,如果刷完有账号锁再解账号锁就行了

网友:
可以解,用第三方解锁刷机包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