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06):
AOC19寸显示器白屏维修,测量驱动板屏供电5V正常,逻辑板保险无从大,在往前跑就是这个MOS管换了,再之后就是没找到这么小功率够大的MOS管,就拿了个电脑主板供电的MOS管上去的!

网友:
是后面短路烧保险,表达不清楚啊

网友:
白屏,屏供电导致,哪里的问题 还改MOS?

网友:
逻辑班上的管子烧了啊

网友:
看了一会,应该是升压MOS管坏了,烧了屏供电的保险,楼主虽然焊的难看,但毕竟修好了。

网友:
这样能用住么。。一发热 时间长了不得烧了啊

网友:
焊难看没事,修好了就是好的,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把

网友:
真丑!真丑!真丑!本来想给你加分的,你这焊功太差了吧? 逻辑板有这种MOS管做功率管?怀疑你搞错型号了。上清晰的图片看看?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修好就行 焊工嘛

网友:
破屏上应该能找到差不多的吧,这个太大了,散热怎么样

网友:
白屏,就是屏没有5V的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主都说了没大小合适的管,用的是电源上的管替换的,高手

网友:
这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 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