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铁壳子大短路,引起的u挂,一点经验

楼主(2017-04-06):
   晚上没事坐下来发个帖子,b470铁壳子大短路,维修的都遇到过吧,我基本上主芯片,驱动芯片,铁壳子一起换,所有一切换好了,上电,要么没有集显供电,要么卡集显代码,接下来有的干桥,有的干显卡咋干的都有。我说一个方法,没有集显供电先看看你换的壳子,焊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不要急干其他的吧故障扩大,看图纸主芯片 27脚看到吗,把pr4208移到pr4246这里,这样你可以上电,你会发现电流跑完亮机,在window界面卡主,行了我们要的就这,最起码这里我们可以断定显卡,南桥肯定没有问题,有的话不会亮机。这个好像是越过集显,档集显代码我感觉是虽然集显电压有但是自检不过,For Discrete only,UMA need to DY图纸里这个英文我不太懂,就这这意思我就大胆接起来,没有想到判断u坏果断牛,当然有备用U的可以直接代换,没有备用的可以借鉴一下。我修过很多坏的,都是用这方法,希望给大家一点帮助,此办法也可以判断过没过内存而不出集显

网友:
补充一下,新u回来把电阻挪回去

网友:
丁哥出品。。。

网友:
独显适用,集显需省略,就是这个意思,看来是集显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你也翻译

网友:
屏蔽集显嘛

网友:
不装时 集显模式,装了就独显模式。

网友:
dingge  重出江湖。。

网友:
这个CPU供电芯片 什么型号

网友:
6131带驱动芯片,b470

网友:
早修过这类机器 没解决,谢谢分享

网友:
铁壳坏一般CPU就坏 我都先给客户报CPU坏再修机器

网友:
一般烧上管的,CPU百分九十都会坏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上管坏了。CPU基本不保险。

网友:
路过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管子散热好些,但是问题不少的

网友:
以后遇到试试楼主的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遇到了太B470,还好U没挂

网友A:
显卡坏了改这里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改这里可以不
显卡坏了,屏蔽显卡,65系列都可以屏蔽,但不是屏蔽这里,等我下一个帖子你们就知道,通用的方法

网友:
这机子 不坏 U算运气 好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
这种机子有时秒杀,有时折腾人

网友:
留言记录,以后肯定会碰到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在修着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子被烧,U一般都要坏,坏 了就是安装不上集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