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最近接了一个监控,35个头。求无线传输方案

楼主(2017-04-06):
去年给同一个客户安装了一套监控25个头,因客户要求需要在客户自己电脑上实时远程观看画面,因录像机距电脑太远,。我在TB买了一套TPLINK941还是741路由器改的ubnt做的网桥。客户在电脑上可以远程实时观看了。可是成本太高了,一对改好的网桥价格在450左右。现在给客户安装的这套监控,客户需要电脑远程观看,我想省些成本。给客户做一套网桥使他电脑上能观看,。求大神做过无线的给个建议,怎样做比较稳定。

网友A:
难道您不知道941V5或者841V6可以直接刷UBNT

网友:
用无线AP 就能接决问题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您不知道941V5或者841V6可以直接刷UBNT

一对UBNT怎样设置来着?一个接收一个发射,接收端采用ubnt。拿发射端呢?

网友B:
真没意思做工程这点钱都舍不得啊,一对 150M的也才2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意思做工程这点钱都舍不得啊,一对 150M的也才200块钱

没见过哪里有200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能省则省,浪费材料怎么行

网友:
150M二手改版UBNT,一对下来也用不了一百元,某宝上有  省钱方案 设置当然是一发一收,或者WDS也行
54M二手改版UBNT,一对三四十
如果求稳定,不丢包,使用环境复杂,就三百多买一对二手的5.8G设备,速度好,而且稳定。

网友:
我就是从某宝上买的,卖给客户一对三百多

网友:
二手裸板941v5改好ubnt,配好天线防水壳。也就70,一对150有剩

网友:
想稳定还是拉线,光纤,用网桥是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的,如果有高的建筑物,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