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Z480求大神救救

楼主(2017-04-06):
有台Z480 能显示 就是显示3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还是这种情况 不装内存也会掉电  刷了N个BIOS还是那样
CPU换过 并且风扇狂转,CPU的核显电压有点偏高,正常应该是0.45V 现在是0.8V左右,断开集显供电不装内存 也是一样掉电,
不断开集显供电时,CPU的电压和核显的电压一样,断开核显时 cpu的电压就1.10v左右,对着图纸测了相关的电阻都正常,95831也换了好几个,
实在是不想换桥,估计换桥也不会好,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遇到不稳定的机子就头疼,不如加焊桥试下

网友:
风扇狂转,温控报警关机信号,风扇测速都看过吗?

网友:
查下温控芯片,看看有不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温控查了吗查查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