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弯路)IPHONE6 不显示维修实录

楼主(2017-04-06):
机器型号  IPHONE 6
故障:不显示

机器外地发来的, 拆开看主板没动过算是一修
上电流 电流正常 屏幕却不亮 ,判断故障为不显示

打值J2019阻值为正常

测供电 1.8V正常  无5.7电压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之前修机器都是感觉哪里有问题就直接上风墙洛铁干,拆了换了不好使在查各种条件,但是每台机器故障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喜欢先测条件
在动手干板子干IC ,省的少走弯路,多产些效率增加效益,!!

+5.7是U1501提供的,此时没有5.7直接把范围固定在显示IC这块
拆下IC  我还是老样子没有直接换IC  测完条件在换IC ,

EN 为空脚,  飞线!!

飞完上屏幕点亮!

成功修复 ,
此故障没走弯路,半个小时修复
但是这几张图片上传真是烦啊  这几张图片我反复上传估计弄了快10分钟了,
饼哥  这个功能可以在优化下啊,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是牛人呀

网友A:
升压ic的en脚断线了,应该摔过的机器

网友B:
看我发的帖子图片大小限制和如何上传图片的帖子    传图片不是事儿

网友:
思路真是清晰啊。实地毕业就 是不一样!

网友:
半个小时就修复,上图都10分钟,真是有心啦。发帖精神可嘉,已加分。

网友C:
en脚断线,为什么先把芯片拆下?

网友D:
你看别人排版的   , 多发帖子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别人排版的   , 多发帖子就会了

我帖子也不少发,  就是转帖复制图片, 怎么就多发帖子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发的帖子图片大小限制和如何上传图片的帖子    传图片不是事儿

好的 晚上我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脚断线,为什么先把芯片拆下?

因为IC 焊盘开路了, 不是显示座子开路了

网友:
思路及清晰啊

网友: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啊,en脚都已经断线啦

网友:
飞线技术好,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思路清楚,手工到位

网友E:
正规出来的会想到查条件,自学的直接搞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规出来的会想到查条件,自学的直接搞芯片了

按部就班,这样才好,杀通病的不是什么好习惯,容易走弯路

网友:
加分了,学到了

网友:
已加分,思路清晰,一看就实地学过的

网友:
楼主 问下。。 最后你怎么飞的?

网友:
是L2035 2脚飞到 U1501 C3吗?。。 我问下。。 为什么短路会所有相连的原件都短路, 而断路 相连的元器件不一定全部断路

网友:
好的维修习惯 赞

网友:
厉害啊·怎么不怀疑是屏坏了啊?这样的一般都是屏幕问题吧?

网友:
这才是正确的秒杀思路,比上来直接换IC少走弯路,节省时间

网友(2017-05-06):
维修思路很清晰,,少走弯路, 学习了,

网友:
思路真是清晰

网友(2017-06-06):
正好有一台机子 试看看

网友:
细心耐心真功夫好技术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是螺丝柱断线了吗?你是直接飞线到显示座子的吗、

网友:
找到问题 修的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ic的en脚断线了,应该摔过的机器
估计是,+-5.7V出问题更多一点。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