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4-07):
开机后指示灯亮,无显示,开机前PWR-ON有3v,DRV-ON有3v,PDIM有1.2v,,开机后指示灯亮,PWR-ON,DRV-ON,PDIM三个信号为0V,这是电源板坏,还是驱动信号板坏,,
信号

网友:
不明白
什么是开机前、开机后?

网友:
待机一般是5V看正不正常,待机接10K电阻短接PWR-ON强制开机测下,可能是电源板负载差或者电源板,主板保护了只能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