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u3b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7-04-07):
b75mu3b
症状:不触发,测开机针3.3v正常,io71脚slp_s3信号为0v(此信号为南桥通知io上电动作)不正常,测-RSMRST为0.9v不正常(此信号为待机电压好信号),测io待机电压67脚3.3正常,测pci a14脚待机电压3.3v正常,排除待机电压问题,测io 85脚RSMRST对地阻值为190欧,怀疑io自身问题更换后测85脚RSMRST为3.3v,触发开机,故障排除!
下图引用技嘉专用ioit8728gb须减31脚位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主板,一样的故障,换个IO试试

网友A:
还好,要是DSWVRMEN或者INTVRMEN这样的待机条件出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要是DSWVRMEN或者INTVRMEN这样的待机条件出问题,那就头大了。

轩辕大神!惊喜!隔了一年不修主板了,我没想那么多,想多了真不会修了!

网友C:
io不出rsmrat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不出rsmrat的还真不多见

IT系列的IO,坏很多,感觉是电源造成的。

网友E:
还好修好了,如果不是IO本身的问题也麻烦的

网友:
你的;理论可以哦  估计是迅维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T系列的IO,坏很多,感觉是电源造成的。

厉害了!这板子原先是usb5v错针短路!后来发现问题校了针脚,5v恢复后,主板还是不触发!

网友:
IO 拉低了RSMRST的电压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轩辕大神!惊喜!隔了一年不修主板了,我没想那么多,想多了真不会修了!

主要是6系开始多了这么多的待机条件,以前的都简单,测测RTCRST,SRTCRST,RSMRST,RTCVDD这些,然后就是32.768K晶振。都正常的就看看SLP_S3是否有高低跳变出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换IO还是换桥,现在多了这么多,待机条件都难测,尤其是没图纸的。

网友F:
一般是电源太次 导致的 个人猜测

网友G: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修好了,如果不是IO本身的问题也麻烦的

是的,映泰本身图纸就难找!去查桥待机电压和其它信号也是够折腾的

网友:
没图纸真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电源太次 导致的 个人猜测

现在配机一般最低限制都用长城280y,电源搞出的毛病太多了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配机一般最低限制都用长城280y,电源搞出的毛病太多了说不清

电源太次硬盘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还行吧!革命永远在前进容不得待滞!多谢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