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rev:1.02 集成不显 求助

楼主(2017-04-07):
华硕P8B75-M LX rev:1.02 集成不显 求助

故障描述:
客户刚拿来时是触发,风扇转下就停了
不插4PIN一样掉电
查到Q9损坏
于是更换Q9
但是没电压出来,估计其他两个也坏了
像这种组合管我一般都是全更换的,所以把相应的Q11 Q12也换了
电压出来了
跑码25
换了几条内存故障依旧跑码25
于是在论坛找了下没有一模一样的,随便下了两个BIOS
有一个不能跑码
有一个跑码正常了,但是滴滴两声 明显的非集成主板没检测到显卡的报警声
问题是我这块是集成板啊!CPU I3 2130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U啊
为此我还上网求了下资料,的确是集成显卡的啊
搞块显卡上去试试
还真就显示了
难道是BIOS不对版?
于是上官网下了好几个版本的在BIOS页面更新了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难道是U坏了
先放一边先,上某宝买了一个I3 2130
到货上赶紧上机试
结果涛声依旧......
这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期待高手分析下

网友A:
加独立显卡,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如果可以,去华硕官网下这主板的BIOS,在BIOS界面里用EZ FLASH更新BIOS,然后看看核显能否使用,不行围绕核显芯片工作条件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独立显卡,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如果可以,去华硕官网下这主板的BIOS,在BIOS界面里用EZ FLASH更新BIOS, ...

上面已经说了,加独显能显,而且加独显能显的时候我也已经去官网把所有版本的BIOS全下载下来在BIOS页面更新过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集显条件不满足,包括集显的rom

网友:
换集显控制芯片看看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哪个是集显控制芯片

网友:
查查CPU座,看是否有弯针断针的,特别是集显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说了,加独显能显,而且加独显能显的时候我也已经去官网把所有版本的BIOS全下载下来在BIOS页面更 ...

那就围绕核显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来查。

网友:
查集显供电的条件正不正常吧

网友:
很多都是BIOS有问题的华硕的我遇到过.不行看看集显的接口行场信号是不是正常的.在就是换一下CPU供电芯片看看了.

网友:
1.插集显的时候 接键盘 看看键盘灯是否能亮 如果可以亮 把vga接口附近的元件换了一般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