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14寸液晶屏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07):
一个山寨14寸液晶屏白屏维修,在清理垃圾时发现一个14寸液晶显示器,插上电发现显示白屏,反正都当垃圾拆开来研究下!换个驱动板一样白屏看来是逻辑板问题,测量逻辑板保险断开了,接上去屏供电拉低了,看来还有短路,把屏另一端的排线拔掉后不短路,看来是右边的板上面有短路,测量板上的电容发现短路了,全部电容拆掉后开机能显示了!

网友:
真是厉害呀
逻辑板 一般都不好修吧

找个电容拆掉 会不会影响使用呢

网友:
最好再补上

网友:
厉害 电容遇见空气氧化短路了

网友:
幸运呀  恭喜恭喜

网友:
电容应该补上要不会不稳定

网友A:
14寸的显示器  也有人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寸的显示器  也有人修啊

14寸卖是难卖,就逮那些工厂的例如线切割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寸卖是难卖,就逮那些工厂的例如线切割用的多

那这种也能收高价啊

网友:
不会全部电容坏了吧  一般只坏一个 其他的补上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楼主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