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250工厂BIOS

楼主(2017-04-07):
客户本子送来的问题是BIOS调不了有锁 论坛上下载的BIOS刷上不亮 电流到0.21  有可能版号不一样 网上花10元买的 E7250工厂BIOS  版号 la-a971p REV 1.0

这个机器工厂BIOS默认的是风扇常转的 准确写入原机芯片后首次开机按下FN+X键切换下就可以了

要两个一起刷 给加点分吧

E7250 BIOS.rar

网友:
机器的板号,版本号都要有,或者上传主板图片

网友:
我的也有一台客人刚拿来。能进BIOS。进去里面有锁,不认硬盘,刷一下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  先收藏了

网友:
刷了没亮机,电流上0,5,可能板子有区别

网友(2017-07-23):
我的是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正好需要  感谢分享  来的及时啊

网友(2018-10-12):
下载刷了能亮 就是亮的慢 20秒。。。。。

网友(2018-11-12):
刷了 可以亮机 十多秒吧

网友(2019-02-26):
刷了30秒掉电  然后一直闪灯硬盘灯

网友(2019-05-05):
下载刷了能亮 就是亮的慢

网友(2020-05-15):
刷了能亮,改ME开机正常

网友(2021-04-15):
学习了,有需要  就下载

网友(2025-03-22):
能亮屏,刷上亮一次,又开始掉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下载刷了,开机慢需要30秒左右才亮屏

网友:
开机慢 30秒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