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亮机断电求助

楼主(2017-04-07):
板号W010 1P-0116J01-8011 REV1.1    我之前刷了一个不对的BIOS进去不掉电的

论坛下载一个一样的刷进去大概1分钟掉电,论坛有好多这样的没修好????????????????????????

网友A:
爱7G  如果是没记错的话 有NEC大电容 你看下  好像有空脚位  你加个330看下

网友:
还是BIOS的事儿

网友:
海尔掉电难修哦  看看有没有什么外观了  闪热怎么样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有NEC 大电容  ,直接加330的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试试

刷了也掉,你有修过吗?

网友:
刷了也是一样,你以前有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要刷合成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7G  如果是没记错的话 有NEC大电容 你看下  好像有空脚位  你加个330看下

主板大电容脚位全部加了,一样不行

网友:
怎么合成啊,不会啊?????

网友C:
淘宝买个确定好的bios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个确定好的bios试试吧

我在论坛下2个故障一样,淘宝买真的OK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论坛下2个故障一样,淘宝买真的OK吗

可以试试论坛很多bios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论坛很多bios不行的

10块钱给淘宝了,什么工厂,合成的都不行啊

网友:
不对的BIOS不掉电  下载的1分钟掉电 ?   先排除BIOS问题

网友:
刚下载一个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