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8S声卡可以用那个型号替换

楼主(2017-04-07):
V星主板上使用的,注意是带ALC888S,不是ALC888。主板能够识别声卡型号,但是没有声音输出,换ALC883的无法识别,不是说8系列的声卡都可以相互替换吗?有替换成功的跟我说下,谢谢了。
已经使用ALC887替换成功了。大家注意下,ALC888(安装驱动会蓝屏)、ALC662无法替换。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个声卡型号,翻完料板都找不到

网友A:
ALC662也可以的,注意方向

网友:
662可以好多能代换了这个

网友:
说实在的,修这么久板我还真没见过ALC888S

网友:
没代换过 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试试ALC892,如果不行,还是原值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C662也可以的,注意方向

好的,等下立马试下

网友:
ALC888也可以代换的!!还有888B也可以

网友:
很少有不能代换 的

网友B:
见过一个电路图标注过几种代换需要修改部分的外围参数
也见过好多修声卡故障直接卖声卡就对了
修有时真不如直接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个电路图标注过几种代换需要修改部分的外围参数
也见过好多修声卡故障直接卖声卡就对了
修有时真不 ...

换不是办法,只会让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差。毕竟我们是搞维修的。

网友:
622我试过,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不是办法,只会让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差。毕竟我们是搞维修的。

怎么可能啊,换和修又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

网友:
谢谢  887 可以替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