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风扇转下停维修

楼主(2017-04-07):
技嘉H61M-DS2主板风扇转下停,测量各大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再查看ISL95836第9脚发现没EN,EN信号来源VTT_PWRGD受控于Q18,Q18受控于Q19,Q19B极高电平C极没被拉低,更换Q19后开机正常!

网友:
q19性能不良没有拉低C及电位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加分鼓励

网友A:
这个已经是GA-H61M-DS2板子1.0,2.0,2.1,2.2版本的通病,说白了就是三极管原件离CPU风扇太近,灰尘积累加速氧化。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拆Q18更省事

网友: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其实吧q18扒掉    应该就行了   一般我都是拔掉直接连en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哪个是Q19啊?

网友B(2017-06-02):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GA-H61M-DS2板子1.0,2.0,2.1,2.2版本的通病,说白了就是三极管原件离CPU风扇太近,灰尘积累加 ...

666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直接拆掉Q18可能会导致花屏,有些不会,遇到过几次

网友:
都是老司机了修板都是秒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分析的很有道理

几乎都这样。

网友:
我修过一个技嘉的板。死活都修不出来CPU供电条件满足。芯片换了。但是这个板子进蟑螂腐蚀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