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主板时序

楼主(2017-04-07):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实时时钟晶振
接电源,5VSB为IO,桥提供待机供电
待机正常后,RSMRST_L转变为高电平送到南桥,复位南桥
触发开关,产生PWRSW信号到IO,触发IO
IO收到触发信号PWRSW后,发出PWRBT_L触发南桥
南桥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并收到PWRBT_L信号后,发出SLP3_L,SLP4_L
IO收到SLP3_L信号后,发出低电平PSON#信号,开启电源输出VCC3,VCC,+12V,-12V
SLP3_L开启ISL6506B输出RSMVCC3(这个电压可能待机的时候就有)
SLP4_L开启RT9214PSS芯片输出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通过OP324-S和Q30转换输出V_1P5_ICH桥供电
内存供电通过OP324-S和场官转换输出V_1P05_ICHCORE桥供电
VCC通过电路北桥供电芯片转换输出北桥供电,北桥供电正常后,发出VTTPWRGD
VTTPWRGD开启CPUC供电,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发出VRMPWRGD
VRMPWRGD送到时钟芯片,开启时钟,
VRMPWRGD送到南桥,告诉南桥CPU供电正常
主板各路供电稳定后,电源输出PS_ON_L到IO,告诉IO主板供电正常,
IO收到PS_ON_L后,IO发出PWROK信号到南桥,告诉南桥主板供电正常
南桥收到VRMPWRGD,PWROK后发出H_CPUPWRGD告诉CPU主板供电正常
南桥发出复位信号PLTRST,PCIRST,复位北桥,IO,网卡,声卡,BIOS等,
io收到PLTRST开始复位PCI,IDE等设备
北桥收到PLTRST复位信号后,发出CPURST#复位CPU,
CPU收到复位信号后,开始发出寻址指令

网友A:
我是参考这张图纸改的,有不对的地方,也有我疑惑的地方,求大神帮我改正一下

网友B:
和上一个帖子的时序是不是差不多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上一个帖子的时序是不是差不多哦了

是啊,都是在那个图纸的基础上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考这张图纸改的,有不对的地方,也有我疑惑的地方,求大神帮我改正一下

哦,怪不得呢,有些地方的时序需要实际测量一下才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