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0奇怪维修

楼主(2017-04-07):
  接了台U310开机不触发 ,我反复开机还是不行,经过拆机 ,发现3v  5v  都有  ,开关3.3也有  ,EC工作条件都满足 ,但是就是南桥不发出DNBSW#信号?

网友:
桥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查南桥条件啊

网友:
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  可以刷个bios试试 如果条件都ok 可以换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可以不

网友:
查桥工作条件 ,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刷BIOS  吧

网友:
继续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 或者刷BIOS

网友:
修好了,15v电压偏低 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多注意这个电阻

网友:
懒人 就刷BIOS   不行再查

网友:
不是南桥发的 你 看错了,开关是这个信号名字把。

网友:
此贴已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