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长孚工控板IPC-H61 V1.3ITX的小板图纸,谢谢

楼主(2017-04-07):
如题:求此板图纸 ,谢谢!修到一片无复位的板,想查下PG找了附近三极管都正常,不知道PG在哪里,求下图纸,谢谢

网友:
这种板图纸基本都是在工厂里面,很少能找到。

网友:
但我手里有两个小公司的工控图,基本上D525,J1800,J1900都有,还有其他芯片的小板,朋友修工控给的

网友:
这种图基本不用想了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按修技嘉H61的思路去修

网友A:
看到H61都怕,修出来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H61都怕,修出来又不稳定

也不是吧,H61其实找到故障点还是大部分稳定的,技嘉那种氧化的例外。。。。

网友:
没修过这种板,上某宝找找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种基本没图纸流出来了

网友B:
楼主,这是H61桥加1155 CPU座的工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H61桥加1155 CPU座的工控机啊

哟嚯,听我朋友说你找他要图纸的时候,我还成了你徒弟了,哈哈哈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