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4-07):
机器故障:待机0.002 不触发
拆开主板测试无3 5v听说这主板是触发后才有的不管他,在测开关没有3.3v 不正常 在测试ec avcc无3.3v 电压是由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提供,这时测试待机芯片19v供电只有4.7v,在测公共点也只有4.7v

这时测试mos管PQ25的d级19v g级6.26v看图纸是个N沟道的mos管不正常,s级要输出19v电压,g级至少要有28v左右的电压才行,通过图纸得知g级电压是由+vh28提供的,由PQ27控制pq25的g级的高低电平,+VH28的电压是正常的。PQ27 G级是0v,这时pq27是不导通的,证明控制信号正常,

当然也不排除漏电的可能性于是拆掉pq27还是一样。难道是PQ25本身坏了,换了PQ25 待机变成0.011了g级2.5v d级6v(其实是pq25也坏了)看电路只有pc170这一个件了应该就是它漏电了,换了之后电压正常了19出来了,心想刚才为什么换了pq25电压有所变化呢于是换回刚才的mos管19v又变低了,拆了换了又好了说明是pq25也坏了,故障修复 ,发帖不容易希望各位加分支持 ,偷偷告诉大家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谢谢
二位元凶服法如下

亮机图

网友:
保隔   好修 哦

网友:
给力啊!给我们维修介争脸了!

网友A:
谢谢加分谢谢鼓励!

网友:
海尔的修起来烦,掉电的多

网友:
厉害 楼主对电路十分熟悉

网友:
电路分析的好

网友:
一目了然给你点个赞

网友:
真是钻石品质啊

网友B:
楼主思路很好,反复测试PQ25正证是坏的,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C:
你没用表笔测一下PC170是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用表笔测一下PC170是不是短路?

肯定没短路 你没看到 g级和s级的电压都不一样吗  如果短路了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好,反复测试PQ25正证是坏的,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仁兄的支持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加分谢谢鼓励!

亲人别光说 不干啊  倒是加个分啊  谢谢

网友D:
分享  就要无私奉献    加分是次要的是不是

网友E:
张兄 分析的很到位 不仅 故障分析的好 定位的也很准确 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兄 分析的很到位 不仅 故障分析的好 定位的也很准确 加分鼓励

板主不仅一表人才 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连我姓张都被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  就要无私奉献    加分是次要的是不是

这位仁兄说的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