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X200 PANEL_BKLT_CTRL信号短路问题

楼主(2017-04-07):
thinkpad X200 LED屏 无背光,外接正常。检测背光控制PANEL_BKLT_CTRL这个信号无电压,测量此信号对地短路,看图纸这个信号通到北桥,中间一个电容去掉还是短路,请教各位高手 这种情况是北桥坏了?还是北桥要收到什么信号才能开启这个信号?当然飞线可以让屏亮起来,但是不能控制亮度了,不想这样修。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补充:屏线是好的,LID好的,5脚待机芯片好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
看来是认真的技术估计大多数技术都会直接飞线了       你的这个 极有可能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