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DAOHK9MB6D0 REV D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7):
SONY 板号DAOHK9MB6D0 REV D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
首先看了下机器外观,没有外观损坏,那就直接拆机维修,测了下主供电及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大的短路,通电看了下待机电流0.01A,按下开关不触发
,测了下3V 5V已经出来, 测了下开关接口的9脚NBSWON#电压只有1V,难怪不开机,查下NBSWON#走向,直接进EC
中间也没有上拉电阻,那开机电压由EC内部上拉提供,看下NBSWON#到EC的108脚,引脚为GPIO,与BIOS程序有关,在论谈找个BIOS刷上,上电可开机了,暗喜。那就装机在测试吧,5分钟后装好了,反复开关机几次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不触发呀,这时心情闷呀,
小休过后,机器拆开,量下开关接口电压还是1V ,正常应该为3。3V呀。又回到EC看下108脚,此脚与BIOS有关系。为什么单板开机,装好后反复几次就在不开了呀?BIOS不对?还是?////////心一惊,换个BIOS芯片试下吧,在料板上拆个装上后,反复开关N次在也没有不开机了。  后来想下,此机不开机为BIOS芯片本身不良,刷程序时用风枪吹的,芯片热时可触发,冷后就不触了

网友:
图纸也供上

网友:
BIOS本身坏还真不好修出来,加分了

网友:
BIOS也会坏

网友:
bios 本体不良导致

网友:
加分了 BIOS本体故障 造成这个问题 也算经典案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