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DR内存条的芯片排列方式

楼主(2017-04-07):
  闲来无事,趁论坛权限还未收紧,咱小白抓住最后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在“基地”爬文学修内存。
  起源于手边一条Infineon DDR400 512MB的条子出现故障不能点亮Intel 915主板的机器。
  经过笨绌检测手法依次测量条子各“金手指”引脚对GND的阻值后发现,条子的DQS7对地短路。
  再查是正面(RANK1)的最后一片(第八片)的DQS对地短路引起。于是,将该芯片拆下后,短路情况已消除。要知道,这根DQS线与该芯片对面的芯片是共用的(隶属不同RANK),只有将其中一个芯片拆除才可知到底是哪片出了问题!
  然而,即使是拆除了故障芯片,结果上机用好条带,也带不过去!心想是不是RANK1的必须要正常。因为手边没有相同或类似的内存芯片,所以就把反面的第1片给拆了下来焊到RANK1缺损的位置。并把SPD中的RANK数修改为一个,即光使用256MB,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双面改单面条。
  结果是,单独上机测试,不能亮机;而用好条带,能正常检测内存大小(因为SPD正常么),并且进R.S.T Pro进行一通检测,一切OK!!!
  怀疑在电脑启动时,即使SPD中修改成了单面,会不会存在要自动检测另一面的可能呢?基于此疑问,又找到条子的№158脚(CS1,即RANK2的片选),将其设法绝缘后再做上述测试。结果还是没成功。
  奇怪吧?就是无法单独正常机!而且,即使用好条带进WinXP系统,某些特定时候,比如进“可移动磁盘”时,蓝屏死机!
  是不是SPD改单面还要还改动其它参数呢???还是必须把不用的RANK中的芯片都拆除以排除信号干扰的问题???这有待研究。各位有经验的坛友不吝赐教!谢谢!!!

  期间,在检测片选端对应芯片位置的过程中,发现PCB上并不是正面的芯片必定隶属RANK1,反面的隶属RANK2!即可能就是所谓的“交错条”吧?手边的好几条都是这样,只有一条KingSton的512MB是正常布局的。如果在修内存时,想把双面改单面的,遇到交错布局的PCB,因惯性思维遇到问题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吧???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请坛友们相帮我解释一下,为何R.S.T检测全过,却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谢谢!!!

网友:
现在来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一定赚钱才有用么?知识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

网友:
知识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赞!!

网友:
  重新对焊接过的芯片进行检查,发现№47、48(DM、Vss)间还残存着连锡情况!!!
  问题就在这里啊!!!
  咱来看看为何这情况会导致上述提及的故障,这还要得明白什么是“DM(DQM)”。不多说,就直接上图:

  从中可以看到,当DM被置固定低电位时,该芯片上的数据能正常读写。只是,当有要求数据信息屏蔽的操作时,由于操作端因无法获得正确屏蔽效果而得到错误的数据!
  R.S.T的扫描模式是如何进行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的扫描过程中并没有与Data I/O Mask相关的操作。

网友:
楼主 研究这个内在 是不是以后可以弄在DDR2 DDR3主板上使用了 就象山寨主板478CPU可以上DDR2 DDR3内存一样 哈哈

网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内存维修意义不大,但翻新好像意义更大

网友:
spd修改参数后,最后有个校验和也要修改的,不然有些主板可能会报错。

网友:
3代的颗粒排序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