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7-04-07):
ACER   4352G     二修机,上电电流1.1 A不开机,仔细看板,上家修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南桥,刷过BIOS  ,难道CPU集显供电没出,测试果然如此,大体测试CPU供电芯片电路没有什么收获,测得很不仔细,觉得不是它的事,先换个CPU吧,故障一样   ,又换一个,捣鼓了好一会,忽然发现电流上来了,赶紧测试PL4401  电压出来了,开机了。经过几次反复试验,确定座子虚了,加焊OK,没技术含量,一个维修经验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导致 的

网友:
不容易啊  加分鼓励

网友A:
笔记本里面这个问题 座子虚焊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里面这个问题 座子虚焊的不多

修了多年本,这问题大多BIOS  桥造成的,其他部件少些,但是这次比较特殊!所以分享了自己维修经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多年本,这问题大多BIOS  桥造成的,其他部件少些,但是这次比较特殊!所以分享了自己维修经历供大家 ...

嗯确实是 不多见得案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里面这个问题 座子虚焊的不多

是啊 台式机蛮多的

网友:
座子虚焊不出CPU集显供电,而且电流到1.1了!我今天的板子不出集显供电  电流只有0.8

网友:
CPU底座虚焊还真没遇到过,楼主怎么判断是座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