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奇怪问题修复过程分享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7-04-07):
时间:4月7号中午
地点:蚌埠某小店
人物:我
故障:第一次通电必然短路灯泡常亮,之后再次通电 正常使用 各种电压都OK 简单说就是有时短路 有时正常使用
原因:辅助开关管G级和s级连接的黄色小电容
目的:为了认证积攒原创经验
过程:
闲来无事,拿出一个坏电源 ,习惯性的 拿出神器,自己做的小工具 ,我一般测试未知电源 都会这样接下看看

然后灯泡大亮,我就以为是有短路(正常人都会这样想的吧)
于是拔掉电源线,开始拆,拿出板子

测量 发现开关管 整流桥  保险 整流管 全部都正常 也没有鼓包的电容
于是 焊个接头 再次通电。。。结果不亮了 一闪就灭了。。。测量 5VSB 正常 短接 各种电压都正常
然后 放一会在上电 又灯泡产亮。。。这种状态下 我测试 5VSB没出来
看来问题就在待机电路上了
没什么头绪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笨方法 各种换 我换了0.47 50v的电容 换了 待机变压器T3, 还换个辅助开关管

每换一个 都测试 都不行 都是先通电  一 定短路,拔掉再插 就正常了
最后我灵机一动  我想到了大电容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就用灯泡放电  再通电  必然会亮  看来就是大电容第一次充电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于是拆下来 测试 发现2个大电容330的变成

我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感觉在误差范围内 不过先换了再说
于是我就找了2个330 200V的 换上去 再用放电 上电法  还是不行 虽然感觉频率有所下降 还是10次 还有1次会出现短路  不甘心的我 再次把紫色线路上的所有 滤波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继续追查受论坛的一个帖子启发 我换了

连接辅助开关管G级和S级连接的1KV  0.47的小电容 电路板是黄色的 我换了2个222上去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只有222 哈哈
再次测试 发现真的不短路了
还真的谢谢这个兄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3532-1-1.html
要是你们遇到这个情况 试试看

网友A:
老司机啊  这个我一般5元一个出售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常见的故障,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啊  这个我一般5元一个出售了

像长城航嘉的 一类重点的 也卖5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常见的故障,值得借鉴一下

看起来是的啊
着应该输入电容不良吧

网友:
看来最近在修电源了啊 杂牌的用的大电容
电容表测容量 都是小很多的
330只有220 应该都是正常的吧

换的是471电容

这图标示的是过流保护部分的

另外有没有用电容表 测下拆下的 471电容
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C: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导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我几乎把辅助电路的换个遍
最后 我测量了我拆下来的东西  还是0.47微法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导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我几乎把辅助电路的换个遍
最后 我测量了我拆下来的东西  还 ...

按也是来学习的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我几乎把辅助电路的换个遍
这问题 估计就得 扫荡

最后 我测量了我拆下来的东西  还是0.47微法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短路
电容还有很多参数 所以电容表测的不准确
LCR测试仪 才能测到电容的内阻

按上次也遇到过一个辅助IC 供电滤波电容 测容量正常
但是有电容 打供电脚对地就短路

网友D:
这玩意儿还有空修啊!练手还是很好的靶子,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还有空修啊!练手还是很好的靶子,修的不错,已加分。

谢谢
就是练习练习 积累点 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 自从学习这方面 觉得对电路又多了很多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还有空修啊!练手还是很好的靶子,修的不错,已加分。

楼主可能最近不怎么忙的吧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就是练习练习 积累点 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 自从学习这方面 觉得对电路又多了很多认识

看来还是修电源 还是可以学到点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