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小白修宏碁4749 上电5A

楼主(2017-04-07):
昨晚接到一台宏碁笔记本 上电大短路 由于是22点了,就让客户留机待修。本人笔记本维修纯属自学。还望老师和高手多指教。今天上午开搞,上电大短路以前也经常遇到 都是小的贴片电容短路导致的。开始抱着比较简单思路,测公共点PL7对地短路,对测量短路的小电容一顿逐个排查,结果还没找到短路的元器件,最后把PL7断开,烧鸡发5V 3A 没有的元器件发热。。郁闷了!!最后把测量短路的一个一个断开 才发现330UF PC124击穿了。哎找了半天。。。。。发个帖子希望对其它小白有帮助

网友:
捡到死鱼了 老板

网友:
电容也不热,我就常碰到上管穿了也不热

网友:
330UF 穿了大短的少见一般会掉电的

网友:
谢谢分享哈,我也是小白,刚看到,我想问一下PL7应该是电路中的灰色的电感吧,断开那个器件,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
z这种的电容烧不出来的

网友:
后继滤波电容短路导致

网友:
恭喜新手上路  慢慢来  自学确实挺难的 加分鼓励下

网友:
电击法,秒找到短路件

网友:
最后把PL7断开,  是灰色电感吧,

网友A:
22点还有客户 这生意不错   PC124是 PWM中的滤波电容 这个导致公共点短路 ?

网友:
路过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
烧机啊,很简单

网友:
不换上管6414A   返修等着烧CPU吧  ,PC124短路  上管肯定有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点还有客户 这生意不错   PC124是 PWM中的滤波电容 这个导致公共点短路 ?

这个是不是假贴  PWM能导致公共点短路?我也想不通

网友:
自学的  最好深度巩固一下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秒杀。。。对于新手只是缺少一个方法

网友:
对小白来说,修好就是大大的鼓励了,再接再厉

网友:
330很少坏的,

网友:
就喜欢5A的 ..

网友:
330我真没碰到过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