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时序

楼主(2017-04-07):
1.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2.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3.实时时钟晶振
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待机供电5VSB,通过通过Q62转换成3VDUAL_PCH,
3VDUAL_PCH给桥,IO芯片提供待机供电
3VDUAL_PCH把-PWRBTSW,PWRBTSW信号上拉为高电平
3VDUAL_PCH转换成3VDUAL,3VDUAL通过电阻上拉-RSMRST高电平,送往IO,桥。???
5:短接开关产生高低高跳变信号-PWRBTSW送往IO,
6:IO收到-PWRBTSW信号后,发出PWRBTSW到桥。
7:桥收到PWRBTSW后,发出-SLP_S3,-S4_S5
8:IO收到-SLP_S3,-S4_S5后,持续拉低-PSON信号,开启电源,
9:VCC3通过桥Q24转换为VCC1_8_PCH桥供电;
  -SLP_S3,-S4_S5开启RT8120DGS,输出DDR_15V内存供电
DDR_15V通过Q27,Q30转换为VCC1_05_PCH桥供电,
DDR_15V通过TQ1转换出CPU_VTT,
CPU_VTT通过电阻转换成VTT_PWRGD,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收到VTT_PWRGD信号后,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发出VR_RDY转换成PCH_VRMPWRGD到南桥,
  告诉南桥CPU供电正常。
  主板电压正常后,电源输出5V高电平的PWRGD信号,送到IO,IO
  输出PWROK1信号,送到桥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10:桥收到PCH_VRMPWRGD,PWROK1信号后,内部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发出时钟信号,
   分别给CPU、IO、PCIE等
11.PCH发出DRAM_PWROK信号送到CPU,通知cpu内存供电正常。
PCH发出CPUPWROK信号送到CPU,通知CPU供电正常。
12.PCH发出高电平的平台复位信号-PFMRST到IO,复位IO芯片,。
13.IO芯片复位后,发出-PFMRST1,-PFMRST2,-PCIE_RST信号,
-PFMRST2送到网卡对网卡复位
-CPURST1通过电路转换成-CPURST送到CPU,对CPU复位。
14.CPU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后,开始工作。

网友:
本来没分了,想发个帖子赚点,是知道一个帖子才得一分

网友A:
这个帖子怎么觉得眼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怎么觉得眼熟啊

是我在一个精英时序的基础上改的

网友:
写的不错,比较眼熟

网友:
技嘉的这个时序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H61起动没有BIOS什么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