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V星7392-p31大板不触发

楼主(2017-04-07):
最近生意比较淡,闲着没事从料板里翻出一块V星p31大板,成色挺好,心想修修呗,插电源不触发,开始检查待机条件,开关针3.25v,coms中间针脚无短路且阻值正常,CPU12v无短路,直奔PCI-a14脚发现敌情,对地短路,心想不是桥挂了吧,先看看不一定是桥,查u口数据线无短路阻值正常,再查南桥电容也无短路,好吧,看来南桥好的可能性很大,继续查,查io工作条件,io芯片f71882fg,打开图纸待机针脚68脚VSB3.3v,4-37-99脚vcc电压只有0.05v,这不对啊,试试,强行上电vcc电压恢复到3.3v,基本锁定io坏,拆下io再测PCI-a14脚阻值正常了,也无短路,应该是io内部短路不出vcc供电,换好io触发了,跑E0更换内存一路跑码亮机,跑E0也可以更换CPU,跑E0是因为CPU前端频率与内存不兼容导致的,大致就是这样,BIOS就不发了论坛有。

网友:
换IO就好了  真好

网友A:
蚂蚁的IO芯片就是爱坏。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个GA-H61-S3不触发,是桥短路了,换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蚂蚁的IO芯片就是爱坏。

这种io同时还管理主板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生意不好,能赚就赚点不能挑三拣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蚂蚁的IO芯片就是爱坏。

小蚂蚁的IO喜欢集成点东西进去。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损坏率比华邦,立联的IO要坏的机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个GA-H61-S3不触发,是桥短路了,换桥OK

有料板桥换换就不错,单纯买桥换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料板桥换换就不错,单纯买桥换就不划算了。

是料板桥重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料板桥换换就不错,单纯买桥换就不划算了。

版主,有没有华硕P8H61USB3 REV:1.00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没有华硕P8H61USB3 REV:1.00的点位图

我没有这板子的点位,你去找 我的泪为谁而飞 版主,你看看他有么有。

网友:
这板子练技术可以

网友:
受教了 看楼主的操作顿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感谢分享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楚,另外通过USB来判断桥不短路不合适。

网友:
换IO不好  就蛋疼了

网友:
测试哈专用芯片

网友:
非常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小蚂蚁 IO故障率很高

网友:
好老的主板,感觉都没意思修

网友:
哎 好久没修板了

网友:
看了馆主分享真心觉得很厉害,维修就得细心啊

网友:
感谢LZ分享宝贵的以验!新手有福啊!

网友:
学习了 我老是3VSB短路就先折网卡 老被老板说

网友:
我的修好供电后卡E0,CPU换N个,内存条换N根了,还是卡E0

网友:
稍微鼓励一下

网友(2017-07-10):
南桥+I/O的触发模式,南桥没坏,i/o坏。怀疑南桥,测usb对地阻值。南桥没有脚测,i/o有,测i/o工作条件,找出元凶。

网友:
小蚂蚁的io爱坏还不常见,能在旧主板上拆个好的小蚂蚁io真要看运气,买的也不靠谱

网友:
楼主引起不错啊,一下就杀对了我碰到的网卡坏的比较多,还有桥,

网友:
上次碰到个USB短路不是桥短的

网友:
主板挺老的了,不过居然还有客户要修,不错!!

网友:
V星的这种板子觉得没有修的价值链。修好了也值不得几毛钱

网友:
是io的问题,可惜我没芯片坏

网友:
V星的主板问题多,查时序简单些

网友:
换 i/o能搞好,真不错,要是再换南桥就赔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楼主,真是有闲心修P31的主板,我这边G41都没时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