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500 不过隔离保护 请教大家

楼主(2017-04-07):
联想g500  不触发 检测没有19v   后发现如图

pq302  输入级 与 控制级均有19v  可输出级只有0.9v  实测输出级后方并无短路  更换pq302 故障如初 请大家指导下到底什么原因  后来飞线直接连接pq302输入与输出级  可以开机进系统   想明白什么原因  也想知道这样用的住吗   拜托各位大神

附上图纸

网友:
别沉底  希望有大神指教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G400 VIWGR LA-9631P.rar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常见问题。这图纸也忒贵了吧

网友:
用的住  保护没有了

网友:
管子没导通,第二个管子 G级应该在8V左右

网友:
基本的保护隔离 正常控制级要为低电平才可以的  直接飞线 废掉了保护隔离 且 电池可能不能用的

网友:
直连上着电池后通电对电池有冲撞.
找出了G极不正常,沿着条件查.

网友:
你把图纸给我们看一下,5分有点贵了。不难的

网友:
受控于pq306 307a  304  303都查一下

网友:
版号多少?我去看看

网友:
直接干掉适配器第二个隔离管后直连

网友:
明显条件不满足啊,直接飞线过去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不安全啊

网友:
pq302的控制极应该是低电平,现在明显是高电平!

网友:
你参考下

网友:
不建议,对用户负责,需查明真相

网友:
BQ芯片 后级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直接飞线确实不行 插上电池大短  最后查明 时pq301 烧穿  换了就好啦

网友:
        牛叉啊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楼主这个仅仅是保护隔离都没过,查G极条件啊,P沟道,G极为两个电阻分压成功才能正常的哦。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