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进水 手机无法开机 搬板秒变6sP维修分享

楼主(2017-04-07):
iPhone6s进水 手机无法开机 搬板秒变6sP维修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进水,手机无法开机

  接收一台港版iPhone6s,此机为进水机,手机无法开机,拆开主板发现整块主板腐蚀严重,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种进水,手机无法开机的机器我们是不建议做CPU的,因为底板腐蚀严重,修的开机也是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陆续显现,我们选择搬板解决问题。刚好手头有一块6sPlus底板,也就直接从6S变成6sPlus吧!

iPhone6s进水 手机无法开机 搬板维修

  维修过程:

  首先要把进水的6s的套件从主板上拆下来:CPU、基带CPU、码片、硬盘 ,顺便也把WiFi一块弄下来,费事解绑。

硬盘跟wifi一块拆除

套件拆下来以后,处理干净。

拆下套件以后,就把事先准备好的6splus拿出来。

把6S的套件慢慢安装到6SPLUS的板子上去。

处理干净底板

需要借助仪器写下底层

  6S套件只需重新改下底层就可以安装到6splus去了。

6S变6sPlus

重新刷机激活

  电脑刷机以后,正常激活使用,功能测试OK,手机进水的机子尽量不要再花时间去大修了,直接换底板的话,返修会相对较少。

  搬版后唯一不变的是系列号,我们查询下系列号就可以分别现在这台机子是6S还是6sPlus。

系列号是手机身份证改变不了的

不查系列号是分不出来的

  至此,iPhone6s进水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高手.换U 换硬盘

网友:
这不单是维修了 还是把手机给升级了

网友:
搬板高手啊,实在是佩服。

网友:
厉害,直接从6s变为6splus啦,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
这手工 逆天了

网友:
請教 Imei也可分辨吧

网友:
666...焊工厉害。。一直都希望自己有楼主的焊工。。。

网友A:
我问一下  你的码片拆了吗 图上大合集没看到  还有这样换底板加上升级 换屏 壳 一共多少钱报价

网友: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谢谢

网友: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你这个报价多少钱呢

网友B:
改底层是改硬盘底层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  你的码片拆了吗 图上大合集没看到  还有这样换底板加上升级 换屏 壳 一共多少钱报价

码片可以不拆用设备读取刷写就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底层是改硬盘底层吗,还是?

硬盘底层是要改的。

网友:
6sp的能搬到6s上面吗?我有台6s id机。有台6sp摔坏了。

网友:
楼主好NB  升级手机

网友:
手工杠杠的..6666666

网友:
这手工我能说什么佩服

网友:
大神膜拜,我是新来的小白。

网友:
不错,处理的好牛比呀,跟新的试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想换也没这个技术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妖机

网友:
硬盘都拆了解绑就是动一下手的,你何必呢

网友:
搬板 好NB‘’

网友(2017-05-09):
电脑上识别是6s还是6sp?

网友:
为嘛imei打马赛克,而硬盘序列号不打马赛克

网友:
手工才是王道

网友:
还真要有人尝试才知道啊,谢谢分享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