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雷神 不通电

楼主(2017-04-07):
海尔雷神  ,板号是6-71-w6500-d03   , 不通电   ,拆机 测量 无3v(蓝天代工此类机器待机只有3v)万用表测量 阻值000 ,短路了,  烧鸡大法  , 南桥发烫  ,看看是sr17e 二话不说 报价 换南桥  客户同意 上bga去了南桥,加点测试 三伏出来了   买个新的南桥 坐上去 开机 但是换过南桥后开机比较慢!

网友:
刷那个两M的bios吧

网友:
换桥后开机慢 需要和成一下me

网友:
换过桥后还需要刷BIOS

网友:
跟神舟K650C一样的板,蓝天板,桥坏得多.合成BIOS解决亮机慢问题.或者到蓝天官网下一个.

网友:
刷一下bios吧,别的没治了

网友:
这个板修了几块了  都是桥坏了,换了换就好了,亮机慢屏个BIOS就好了

网友A:
现在换了南桥都要20秒才能看到LOGO 客户都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了南桥都要20秒才能看到LOGO 客户都不接受

这种亮机慢  刷个修改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