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LA3262P无大电流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7-04-07):
来实地基础班上了一个月,高级班也上了三周后,终于要修板了,讲讲我们弟一波故障板交换维修时,遇到的两片对入门级的小白来说,理论与实物结合理解分晰比较有意义的板吧。
弟一波两片板,先说说弟二片板吧,这两片板的故障非常有针对性,先讲了弟二片,弟一片就好理解多了。也好梳理我的思路,弟二片,这是一片惠普LA3262P的板,VIN电压过了弟一个隔离点,公共点死活不出,更别说无3/5V,老套路从弟一个VIN进来弟一个隔离管查起,如图

空CPU上电,PQ3的S极有19V,D极也有19V;PQ4 D有19V,S极也有19V,但PQ4的G极也是18V,PQ4是P管,G极S极几乎没压差,说明沟道根本没导通,流到PQ4 S极的19V根本就只是个从PQ4体二极管过去的虚电压,按理说PQ4的G极的电压要被下面的ACDRV#拉低,可事实并没有,而ACDRV# 来自哪里呢,经追查ACDRV#来自于PU2充电芯片BQ24703的弟25脚,而ACDRV#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发出来的呢,经查BQ24703的数据手册,ACDRV#是在26脚ACDET电压大于27脚ACPRES的时候,才发出低电平的ACDRV#。而当我去测26脚的时候根本就没电压,跟27脚根本就没得比,于是追查26脚电压信号到底来自于谁呢,它外部名字叫ADP_PRES,于是就紧追ADP_PRES来源,发现它来自于这里,

来张它来源的完整图

可以看到ADP_PRES由PU5,PU3,PU4共同合作比较产生,下面插实物图

而PU3,PU4,PU5这三个芯片的启动电压从哪来呢,P2是VIN进主板来的一个节点可以测得是和VIN一样的19V,而启动PU3的和PU5的VL,和启动PU4的+3VL来自哪呢,经跑图追查它们来自于这片板上的3/5V待机芯片PU14,看下图

而要有VL和+3VL,PU14就得启动起来,PU14怎么启动起来呢,这片板公共点都没有它怎么启动呢,看它20脚的供电脚,外面是什么,是B++,这片板现在的故障没公共点,没错,可这里说的没公共点是指没大电流公共点,前面说了,从PQ3的体二极管,会有个虚电压过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假公共点电压,电流很小,它是带不起负载的,也叫小电流公共点,实际上是个虚电压,但是注意,这个19V的虚电压B++来到PU14的20脚,足以让这个芯片RUN起来,产生线性5V,也就是VL,和线性+3VLP。
5V的VL和3V的+3VL足以让PU3,PU5,PU4启动最终产生ADP_PRES,这个ADP_PRES去往了好多个地方,其中之一就去往了PU2的弟26脚,跟PU2的27脚比较,大于27脚,它的25脚就可以输出低电平的ACDRV#,把PQ4的G极拉低到8.8V(实测),让PQ3完全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这片板的其实是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同学的,他说他还没修出来,我就分析了一通,情况就是VIN过了弟一个隔离管,过到弟二个隔离管后一直是个虚电压,PQ4的G极一直是18.8V,测PU2的26脚电压一直是接近0V,PU2的26脚看下图

PU2实物图

而26脚的电平信号在电路图上向外看去,可以看到来自于ADP_PRES,
而ADP_PRES来自于

前面已经分晰了,ADP_PRES由PU5,PU3,PU4共同产生,
而PU5,PU3,的启动电压5V的VL,和启动PU4的+3VL来自3/5V待机芯片PU14

当时测得是PU14的20脚主供电都没有,就是经过PQ4体二极管送过来的19V
应该有这个19V送过来,但是却没有,最后我同桌也分晰了一通,说PQ4到PU14的20脚之间断线,他说断线就断线吧,(我也不确定是哪个变态的节点是不是被拖没了),他手痒直接将这片板从PQ4的S极飞了根线过来飞到PU14的20脚,一上电,再去测PQ4的G极,已经正常被拉低到8.8V,完全导通,后面的3/5V也出来了。

现在再说弟一片板,这片板就是我要修的啦,也是片惠普的LA3262P,这片板的故障是VIN连弟一个隔离管都没过

追查ADP_EN#信号追到这里

可以看到ADP_EN#由PU25这个LM393比较器内部拉低,来个PU25完整图

当时实测这个电源头中间针电压有7V左右,送PU25的3脚和6脚,5脚电压由VIN19V经PR258和PR241串联分压后送来,正常这个串联分压送到PU25的5脚的电压要小于6脚,正小于负,ADP_EN#才会被拉低到地,实测5脚居然的12.9V,说明分压不对,查分压电阻,发现这里这两个分压电阻居然一样大,于是从别的板上找了个0402的30K代替258,再找了个0402的10K电阻代替241,啪啪啪,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PR258和PR241实物位置,当时找了好久

修这片板的时候,弟一个隔离管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PQ93和PD7这两个是串联在这唯一一条拉低PQ3 G极的线上的,不能缺件,缺件相当于断路。
而前面那片板修好后送回去给那个同学又玩两天,PQ93和PD7都玩没了,PD7的焊盘也掉了一个,我表示已无能为力。
       总结一下,对于这片板,控制PQ3和PQ4导通的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模块
       弟一个隔离管PQ3关联的是PU25,
       弟二个隔离管PQ4关联的是PU5,PU3,PU4
插曲:
这片板修出3/5V后,PL8电感后端的+3VALWP会经过节点PJP5改名成+3VALW 再经U13转换成+3VS如下图

而PL8电感后端的+5VALWP会经过节点PJP3改名成+5VALWG再U9转换成+5VS

注意这里两个转换节点PJP5和PJP3容易烙铁不小心碰到拖没了,会造成3/5V电感后面的+3VALWP和+5VALWP无法送到U13和U9的D极,造成无法完成3/5V的二级电压转换
我当时就是这样,那个PJP3节点不知怎么的被我手贱拖掉了,造成5V的二级转换管U9D极只有2.8V,而S极0V,我同桌又说是5V电感后面过来的路上断线,叫我直接从5V电感后端飞根线过来,没卵用,看了好久才发还现还经过个节点才送到转换管U9的D极,而这个节点上只剩下一点点锡了,把这节点的锡补上,后面果然OK了。

网友A:
仁宝点火回路 以后仁宝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B:
弟一次发这样的帖子,最后面的三张图是多余的,检查帖子的时候没显示(学校的网速有点延迟啊汗汗--!),以为没有,没检查出来,不好意思啊

网友:
楼主发帖经验不够丰富啊  感觉很多没用的图  还需加强

网友:
下次发帖挑主要的说

网友:
虽然感觉许多没用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楼主确实挺用心  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点火回路 以后仁宝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
请认真回复 不要回复纯表情

网友:
不错不错 这贴子发的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弟一次发这样的帖子,最后面的三张图是多余的,检查帖子的时候没显示(学校的网速有点延迟啊汗汗--!), ...

后面多余的图片已经帮你删掉了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在学校已经不讲了,只提供自学视频或资料,能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写的 不错,好久没看见这么详细的帖子了

网友:
写的详细 加分了 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多余的图片已经帮你删掉了

嗯,多谢老师,我在认证实名制维修技术员,填的手机号码是在深圳实名新开卡的手机号码,就是说用的不是我原来刚来迅维时在办公室那里填的那个手机号码,可以过审核么

网友:
给你加不了分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