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进系统掉电,从启

楼主(2017-04-07):
电池和外接电源一起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单用一样都没有问题。拆机以为是铁壳问题。 换了后没什么用 刷过BIOS,换过CPU供电芯片。当掉电从启的时候测了下电压 都是正常的。感觉很不好修的样子啊 。  这种情况要换桥,吗 ,   累啊  求大师指点

网友:
可以看下电池充放电电路吧,嫌疑比较大。

网友:
你可以去查一下隔离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  51125 旁边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A:
查查公共点电压。电池电源隔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公共点电压。电池电源隔离芯片

公共点是正常的,保护隔离?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通病还有待机问题 查下

网友:
铁皮壳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