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_DUAL

楼主(2017-04-07):
AMD台式主板上的+3.3V_DUAL怎么来的?我这块板不触发,pci a14脚0.07v,io 70脚电压,会不会是io坏

网友A:
什么板号?3.3v不是复位吗可能是没有复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号?3.3v不是复位吗可能是没有复位吧

TA880G HD 的,1117输入5v,adj1.8v,out还是5v,这是什么道理,电阻和1117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880G HD 的,1117输入5v,adj1.8v,out还是5v,这是什么道理,电阻和1117是好的

按常理一般输出3.3v,你在查一下adj1.8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