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双层CPU换暂存的焊接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7-04-07):
家里的小米平板1的 TEGRA K1芯片,想换成3g的暂存,新的暂存还在路上。今天先把上层的暂存给拆下来了,下层CPU没有取下,cpu上面的焊盘上,有原来的高温锡,所以,自己用烙铁把这些高温锡拖掉了,清理干净,但发觉这 CPU 的玻璃IC,在四周围的焊盘拖干净后,玻璃IC的平面就高于四周的焊盘一点,不知道如果,新的暂存(已植好锡)到了,能否直接焊上去,因为担心会因为玻璃IC凸起,造成焊盘的点碰不到一起。
   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这种CPU玻璃IC有点凸起的情况,会不会造成焊新的暂存,焊点碰不到一起。如果,碰不到该怎么把,因为TEGRA K1没有植锡板。

网友:
照片现在传上来了

网友A:
手机暂存可以换不?

网友:
一般不动双层U, 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
U上的中层要处理平整,锡点大小一致,焊回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暂存可以换不?

可以换的哦,就是CPU的上层

网友:
中间处理好了的话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焊上去试试

网友:
和IPHONE cpu不同,IPHONE CPU 上面,是平的,芯片不凸起,这个TEGRA 芯片,上面有一点点凸起,就担心暂存的引脚不能很好的接触到 CPU上面的焊盘。。。

网友:
关键还是手工不到位吧

网友:
腿短可以植2次锡,3次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