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800 加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7-04-07):
客户拿来一个本子说不开机。加电测试。插内存有跳变。感觉显卡毛病。拆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测量电压都有。就是不显。后来想到是不是显卡供电的后级供电有不正常的。测量显卡周边。发现一个PQ5031不正常。一端1.5V。一端没有。看图纸为+1V GPU。 有PU11控制。1脚,6脚电压正常就是没有输出。找这个芯片9334.还没有。看到图纸上1.05V供电也给其供电。主板上市空位。随拆去PQ5031和PU11.从PL5出引线到PC172 . 后加电测试。点亮成功。怕1.05v供电不稳。装机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半小时无问题。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种方法以前用过很多,像这种通过MOS管降压的供电,一般电流都不大,随便找个电压相同的PWM供电飞过去就行了,只是在时序控制方面,有些机器很讲究。

网友:
是的 有些机器 时序不一样 ,开不了 ,以前也预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啊修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修起来会一直钻在显卡芯片上,干无数次都没效果

网友:
修的可以,飞线解决了,楼主心很细,怕供电跟不上,测试了一下。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一点也不死板,按部就班,想法很不错

网友:
下次遇到 可以试试 稳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