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时间不准,自动更新时间一直转圈

楼主(2017-04-07):
时间不更新,还原也不行,日历是对的时间就定在12:42左右,手动调整后过一夜又不准了,

网友A:
时间不准,看情况,,有些人常出国用自动设置有时会时区错误,调调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准,看情况,,有些人常出国用自动设置有时会时区错误,调调 就好

时区是北京,
现在发现指南针不能用手机无法定位,测了指南针供电都正常,换了u16还没测试

网友:
5S板上有晶振没?

网友B:
既然发现有故障,就先把指南针的搞定再看看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发现有故障,就先把指南针的搞定再看看行不行

是的已经换好了,就是u16埙坏引起的,

网友:
32.768晶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已经换好了,就是u16埙坏引起的,

U电路上的32K的小晶振换掉。

网友:
先把晶振换掉试一下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晶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发现有故障,就先把指南针的搞定再看看行不行

你说的u16就是指南针芯片?

网友E:
如果有,我感觉这问题可以换个晶振来试试。

网友F:
修好指南针  时间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指南针  时间也好了?

对的,就换了u16时间定位指南针都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我感觉这问题可以换个晶振来试试。

更换u16此机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u16就是指南针芯片?

是的,换好测试时间就自动更新时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u16此机已修好

U16应该是指南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指南针坏了引起不能定位,不能定位肯定就知道更新到哪个时区了。我推测。

网友:
原来指南指损坏会引起时间不更新,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