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触发没有5V

楼主(2017-04-07):
接一同行机器,Hp tpn-q118待机0.003,开机触发上到0.044不动,测3V正常 ,测量 5V为0V,找出其供电芯片NB669 代码为AEVD,找出电路图,查5V芯片工作条件, PU10为其供电芯片,第一脚主供电19V正常,第六脚5V正常、第十三脚开启3.3V正常、第11脚 5V正常(都说PC228是通病,更接更换掉了),第十二脚5V也正常,芯片也换了三个了(原机为AEVD,发来的是AEVC,买家说一样的,通用),但就是不出5V,自举升压电阻和电容和3V的也对调了一下,开机3V正常,5V还是没有产生,我现在怀疑还是芯片型号的问题!但卖家肯定说是一样的通用的!

网友:
大佬们请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5V的电感前端在通电瞬间有无瞬间工作波形,如果有,那就后级有问题引起不输出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看不出来!

没示波器可以隔断线啊,

网友:
能具体一些吗?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把5v输出 断开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我判断不应当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B:
能把5V拉到0V的,说明后级的短路是很严重的,测量5V输出端的对地阻值也有400多,应当不会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5V的电感前端在通电瞬间有无瞬间工作波形,如果有,那就后级有问题引起不输出

那得用示波器了

网友:
路过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3代还是四代的U啊

网友:
上下MOS管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看不出来!

提醒下 卖家说的话 不必要完全相信

相信自己的判断

网友:
此芯片损坏概率很高,继续换芯片,新的芯片很多不良.

网友:
断开前后级判断

网友:
测下管G级

网友B:
这是一个高度集成上下管的芯片

网友:
我的3V正常 5V拉低只有2.35V 更换PC228之后还是一样  IC也是发烫  应该不是后续问题

网友(2017-05-20):
修好了吗 楼主 我的HP TPN-Q118 有3V 没有5V 5V变成2。3V 了 换了  AEVD 还是一样的问题  待机电流 0.07 看到回复一下 有没有修好  修的那里 是换什么好的 什么问题 在线等

网友:
应该换上下MOS管试试,电压不出来的MOS管不良的较多。

网友:
不亮时可以按时序测下电压

网友:
最好买一样的芯片,放心

网友:
可以断开5V后级,用可调电源接过5V到后级看下电流正常不,

网友:
我有一个,5只有2.35

网友:
还在修。PC228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

网友:
这台机器是5V的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已经修好拿走了!见到NEC的小日本的电容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更换掉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有波器测G极和电感前后级

网友:
先把5v后级断开看看,不出测测管子控制级电压都有吗

网友:
卖家只是卖芯片的,对维修不懂,还是根据自己测量说明问题

网友:
是不是二级供电短路了啊

网友:
你确定是触发了吗?这个机器修了很多。。你先看看电源头灯亮了没有?转换头用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高度集成上下管的芯片

mos的问题吗?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5V拉到0V的,说明后级的短路是很严重的,测量5V输出端的对地阻值也有400多,应当不会是后级的问题!

查查5V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