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南桥用H55南桥代换成功----记一块GA P55 UD3L 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07):
      客户拿来一块P55 UD3L,VER 1.1,故障是点不亮。先测试各大电压点的值,正常,上电试机,测试VTT时,电压高达2.6V,更换VTT驱动 ISL6322后,电压还是2.6,于是VID,电压,FB,基准电压等等查了一轮,搞了好久,没查出什么异常,决定再换一块ISL6322,没想到VTT正常了,SHIT!!!!正测试各点电压时,电源保护了.一测南桥短路,晕哦。估计是VTT电压太高,冲击几下烧短路了。这块板是VER1.1,P55芯片,手上P55芯片没几个了,但是H55倒是有很多,突发奇想,用H55代换P55。查了一下H55和P55的资料,只是有核显的区别,P55对应核显的引脚是空脚,好了,直接开搞

这是拆下的南桥,DB82P55。再找个H55的板子拆下个DB82H55,几下搞好了,看图

上电,跑马开机了,测试了各项功能,正常!
补两张图

打完收工

网友:
VTT电压高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还有SATA及USB口,有的应当是不可用了

网友A:
H55对应多了FDI总线,P55没有,我也代换过,但是品牌板,P55是无法替换到H55上面去。不仅仅是FDI总线的事情,大部分品牌H55板子还有个ME固件设计。而P55是不启用设计的。

网友:
进系统测完再说吧,至少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55对应多了FDI总线,P55没有,我也代换过,但是品牌板,P55是无法替换到H55上面去。不仅仅是FDI总线的事情 ...

看大神的回复总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手机回复,显示了三条。

网友:
安按了回复,没有提示。这是bug,手机版,望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神的回复总能学到不少东西

一般一般

网友:
这个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BHG,毕竟芯片不同,板子的设计也不同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也不是所有板都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