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为什么bios密码不能清除

楼主(2017-04-07):
bios wp跳线是不是密码

网友:
你这发错版了
这是硬盘维修板块啊

网友:
COMS放电清除不了,刷bios试下

网友:
有的主板带刷BIOS 才能清楚

网友(2017-05-16):
你还要看看边上有没有专门的密码模块。。

网友:
台式机的都好搞,笔记本的密码就不容易清除了

网友:
台机的都好弄最怕的是IBM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