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平板电脑充电短路问题,给在实地的朋友们。

楼主(2017-04-07):
        因为刚刚过完年,我是正月十三号到的迅维,赶上了一年一次的免费的基础课船长主讲。那一个星期的基础学习会然你有一种有什么图纸到你手上就跟写1+1=2一样简单。那会人少宿舍的网速还是够用的现在就有点呵呵了。迅维学习了两个月住了两个月的迅维宿舍。认识了新朋友,江苏,山东,重庆,石家庄,福建,晚上宿舍大家打电话回家都讲着各自的方言其乐无穷。在这里同行不再是见面分外眼红,打架的电子城的状态。大家都抱着学习的谦虚态度,在学习上互相请教,在当期实地群里互相交流,有大家都不懂的可以@月饼@船长@老徐@老李@阿林@老覃@小文。
       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我们来说说这个平板电脑充电短路问题准确来讲是公共端短路。先来一张图看看机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已经修好的样子。机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就是主体平板电脑了,下半部分是拓展坞,集成了USB3.0可以接鼠标U盘,HDMI视频输出接口和RJ45网线接口。最最要命的充电功能只能走这个拓展坞产生的公共端给充电模块供电,电源接口是THINKPAD的方形接口。图中突出的那一小块是上下两部分的接合口。数据,充电都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突起传递。

其实说是修平板不充电,只是修了下半部分,拓展坞这部分。
我给描述下故障现象。机器到我手上时,已经是没电了,开机就报0188电池电量错误在屏幕左上角。试着接上可调电源直接5A电流,以为主机还是恩那个开机的,所以当时想主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主要是懒怕拆开了),拓展坞可能性偏大。三下五除二拆开拓展坞,见到了如图的景象,红色箭头处有高温后发黄的痕迹。看到这个心里头就有数了啊,背面铁定有元器件过了大电流,高温才会这样,

继续拆开看板子另一面,

红色圈圈的地方就是故障点,一个8脚的芯片。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说是边上的电容,因为我没有直接打地值,上电5A摸的。很爽的。风枪吹下来之后万用表测量也确认了我的想法。这里说一下啊,这个机器主板是有图纸的,但是底座没有图纸,好在坏掉的芯片外壳是完好的可以看见上面的型号TPS54332TI是一个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器的公共端电压管理芯片,看图

参照手册里面的说明,将周边每一个原件都进行的测量,包括自举升压,和COMP,VSENSE电压反馈。没有发现异常。测量了电感及后端也是OK的。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直接换个芯片上机。芯片焊好后,对地值OK。直接接上上半部分,电流就一路小跑上到了456MA,自动开机了。
能亮机了那说明维修方法没错,但是此时发现了问题,主机后面烫手,而且突然间电流特别大,到了3A左右了。有点吓人吧,开机电流才456MA。以为主机有问题,拆开主机,在接电的状态下主板到处都摸了下除了CPU温度比较高,(机器的CPU散热就有点像是手机那样一块铁片加硅胶垫,扣在主板上)其他地方温度都正常的。为什么3A电流呢?电池在充电吗!!!为什么一开始没想到呢,都怪机器有点过热,电流又这么大,以为有短路呢。后来想想这么大的充电功耗,那个8脚的TPS54332TI坏掉也就合情合理了。

         这个没有技术难度,写这个的目的就是告诉新手们,修机没有那么难的,只要自己敢于动手,别像有些人一样,说“我先看看你修的怎么样,你修好了不短路了我再修”这种很怂包的想法。那你就能搞定。相信自己,你的理论到位了,晓得思路了,再去勤快的练手工。起码市场上的机器你都能修的很好了,何况大多数都是一修机呢。
          谢谢迅维给了大家这个平台去学习,有这种学习的氛围,绝大部分的朋友是能够很快的融入的。祝大家学有所成。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块要有20天了,其实早想发的,只是宿舍的网上传不了就作罢了。

网友A:
对于这种新东西我越来越缺乏学习精神了,不知道是市场让我这样还是我老了。其实只要有钻研的精神所有的维修都是基于我们的电子基础理论知识,都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
说明一下,我是手机班的,姜小白就是我说的重庆人,他干亮了好几片A6 A8。别问我手机班的。为什么修这个平板,因为我修了好几年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新东西我越来越缺乏学习精神了,不知道是市场让我这样还是我老了。其实只要有钻研的精神所有的维修 ...

可能是你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对付市场了。你觉得够用了,也许就是这样!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很难下手

网友:
充电电流到了3A左右了,感觉怕怕!

网友:
学习氛围很重要,学校和社会那完全不是一个样

网友:
顶一下,大神,搞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