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AIMB-501 REV.A1工控主板原机备份BIOS,能用上的加点分

楼主(2017-04-07):
       很难找到的工控BIOS,有需要的加分

AIMB-501 REV.A1.rar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2017-11-12):
我看看我 下载好使不 我的 主板 现在检测是00

网友:
不行 还是 诊断00  报四声 警 埃无奈

网友A:
楼主我的机器修亮了 问题 刚开始是报警四声 刷你的BIOS没有效果又刷了 回去还是报警四声 最后吧CPU拆下 最后发现针脚弯了!我了个擦  然后 问顾客居然他们公司自己私修没修好 拿过来的  告诉我没动过!我 TM居然相信了! 以后我信他们才有鬼!最后上神器!放大镜X4!直好了最后报警三声!我了擦 估计原来就这毛病!最后 又刷了 楼主你的BIOS 好了亮机了!我擦真是曲折啊!这总感觉真是我了个擦擦擦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BIOS  BIOS是好使的可以亮机!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机器修亮了 问题 刚开始是报警四声 刷你的BIOS没有效果又刷了 回去还是报警四声 最后吧CPU拆下 最 ...

  是很曲折啊,我接机子一般都要把CPU内存什么的拆完观察一下的。免得像你这样走弯路。

网友(2018-09-14):
最好还是要选错排除BIOS才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