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MD板号: 1225B MAIN BOARD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7):
华硕AMD 板号:1225B MAIN BOARD 触发掉电维修:
同行拿来时说,触发掉电。拆开机器发现被人搞过,还把MOS管的一个脚搞掉了。此机器比较老,没什么太大的维修价值,但生意冷淡,没办法还的修啊!
1、测各个主供电对地值正常。
2、发现电流跑到0.1A就掉了,测电感发现无CPU供电。
3、在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时发现,无+12VS电压。

4、此IC为UMC4N的针脚定义:

5、懒得找料板和改线路,直接拆掉换成一个电阻,这样待机电压会变大。

6、板号和亮机图片,备份BIOS供大家使用。

华硕 AMD-1225b main board.rar

安志明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还好修一点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是哪里下的,可方便透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是哪里下的,可方便透露吗

找度娘或者某宝

网友:
修的这么6,必须加分。

网友:
生意淡 老机器也得修

网友:
凤城 -10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这样改也可以,厉害,出厂这样设计估计还好呢

网友:
楼主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啊。加分了

网友:
加分支持,这样改的6呀!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问题多

网友:
学习了。绝对大神!

网友:
简单实用。在不影响时序的前提下这样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