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3000 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17-04-07):
上775假负载 VTT  核心电压均无   PG1.2V左右   复位0.25V  时钟0.48V   小白一只,求老鸟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A:
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上真CPU看看,只要CPU供电管上没有短路,可以上真cpu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嗯,今天测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真CPU看看,只要CPU供电管上没有短路,可以上真cpu测

上真U  不亮  诊断卡跑00  U发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真U  不亮  诊断卡跑00  U发热

上真U测电压都正常没有,正常刷BIOS 拆串口换时钟,加热桥,不正常就看哪个电路通哪里控制是哪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真U测电压都正常没有,正常刷BIOS 拆串口换时钟,加热桥,不正常就看哪个电路通哪里控制是哪个芯片

上真U 没测,BIOS刷了两个版本均无变化, 后面两项也没有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真U 没测,BIOS刷了两个版本均无变化, 后面两项也没有做呢..

上真U和散热片开机测啊,你假负载还能当真U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真U和散热片开机测啊,你假负载还能当真U用啊

多谢指导,一步一步来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