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无CPU复位维修

楼主(2017-04-07):
板号:DALE9EMB8D0
上电到1A几左右,几秒后掉电。测得各大电压都正常,PLTRST也有,CPURST 0.26V。

北桥的PLT_RST和PWROK也都正常,电感的小电压也有,更换南桥后情况一样。

摘下南桥测DMI总线,发现DMI_TXP0的阻值无穷大,而测试点的阻值正常,飞线后阻值正常。

装上南桥后OK

网友:
强大,总线很少去测.

网友:
南桥通过 DMI总线复位CPU?

网友A:
测 CPURST 0.26V  不管来龙去脉 直接干南桥? 更逗的是 干了南桥不管用 在摘下来 测DMI总线 。。这是什么时序??

网友:
下次可以详细说下维修分析  总线故障的案列不过  写的好加精华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 CPURST 0.26V  不管来龙去脉 直接干南桥? 更逗的是 干了南桥不管用 在摘下来 测DMI总线 。。这是什么时 ...

CPURST 0.26V,北桥的PLTRST和PWROK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C:
确实好帖子。该给精华

但是为什么DMI总线故障,会影响到  cpu_rst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好帖子。该给精华

但是为什么DMI总线故障,会影响到  cpu_rst ?

北桥与南桥DMI通讯错误北桥是不会发出CPURST,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桥不发出CPURST要换南桥

网友:
南桥首先发出北桥的复位,北桥发出CPU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与南桥DMI通讯错误北桥是不会发出CPURST,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桥不发出CPURST要换南桥

哦 。北桥这样的判定哦。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 0.26V,北桥的PLTRST和PWROK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为啥? CPURST不是链着北桥吗? DIM总线问题怎么会拉低 CPUTST? 什么原理?

网友:
焊盘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与南桥DMI通讯错误北桥是不会发出CPURST,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桥不发出CPURST要换南桥

南桥复位北桥以后  ,北桥和南桥说句话 在复位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