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4-07):
1. 3VSB  没有就给他搞出来   2.跳线电压,重点是RTC_RST#,必须3V(一般都在电池旁边)  3.晶振还有那几个小东西,不行就给他换了,反正也不麻烦   4.RSM_RST#信号(必须3V以上)  5.开机键(3-5V)(然后IO的 PWRON#,这都是必须的。点开机键没反应就换IO,注意技嘉专用IO)  6. IO 的 PSIN,点开机键后必须为持续高电平(南桥的S3#/S4#一类的直接或间接过来的)   7.IO PSON#到电源座开机线(绿的,你懂)。就这些吧,两年没怎么玩过主板了,这些玩意儿倒还没忘。
这是某个大神论坛上说的,,,我的刚好是绿线到IO断线修好了。。谢谢大神的指导。。。不触发就按上面修,,,

网友A:
你这修好也没个图,咋说,无图无真相?!

网友:
您这是在教别人维修?

网友:
.RSM_RST#这个信号 IO不发出 是不是确定IO坏了,阻值正常,其他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这是教小白维修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好也没个图,咋说,无图无真相?!

支持,建议上图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触发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建议上图

没图很容易被人说刷分,当然楼主也有刷分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