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自已在用的小米4显示,相机故障 重启手机也没用摔过几次

楼主(2017-04-07):
自已在用的小米4显示,相机故障 重启手机也没用摔过几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刷机不行 查下相机的相关条件

网友:
双清试试,不行刷机,通病。

网友:
看前后相机座有没有掉针脚,测供电,测对地阻值。

网友A:
摔虚了吧,拿到维修店检测一下。

网友:
进测试模式测试一下,如果测试能用刷个机就好了

网友:
拿过好摄像头试下,会不会是摄像头坏了。拆机重装试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摄像头坏了,再找专业维修人员看一下吧

网友:
相机不好用  不是重启手机就能解决的   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虚了吧,拿到维修店检测一下。

老徐啊,不是虚,是系统的问题多。小米的通病。

网友:
如果不会修,建议你还是发去迅维快修店修吧。

网友:
刷机刷了一下,还是没用

网友:
小米4C也有这问题,我是之前用开发版的系统,后来刷稳定版就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摄像头坏  换摄像头试了吗

网友B:
还是让专业人员看看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让专业人员看看免得故障扩大

说得在理!